CAD04版本文件保存后用08的打开 出现字体样式与原来的不符,将04版字体库复制到08版后仍不决绝问题,求助!!!

楼主(2015-04-15):
(无正文)

网友A:
你采用了CAD默认的文字样式,如“样式1”(或STANDARE),假如“样式1”选用了T@黑体。
另一台计算机的CAD中也有“样式1”(或STANDARE),但另一计算机的“样式1”却选用了T黑体(或其他字体),此时的文字格式能够一样吗?当然不一样!
因此,为了保险起见,应该尽可能的不采用默认的文字样式,自己将其重新命名,就可以避免以上问题发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老师如何修改 我刚看了下 样式都一样 包括字体

网友A:
你看一下是否选择了垂直,一般地说,如果选择了STANDARD,或者样式1等通用格式,容易出现以上问题,如果没有,那就没招了,你自己想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