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行程开关问题

楼主(2015-04-15):
不改变接线的情况下怎么把行程开关的常来变成常闭

网友A:
通过PLC来编程,来改变,

网友B:
通过行程开关的常开触点进行控制中间继电器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等于说接在中间继电器的常闭上,行程开关动作继电器通电常闭点断开,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PLC来编程,来改变,
这个太麻烦了

网友C:
用行程开关的常开触点接继电输入上,继电器一断电,就输出常闭

网友D:
可以在PLC程序里改

网友E:
看到楼上有人说PLC来改变,不要动不动就PLC,说点实际的,你不觉得成本太高了吗,如果是你自己掏钱你出得了手吗?最经济可靠的是用中继楼上也有人说了

网友F:
加继电器改变

网友G:
这个不该线路就只能去开关内部进行改变
还是改线路比较方便点!

网友H:
不改变接线的情况下怎么把行程开关的常来变成常闭

这是楼主的要求,当周电第一个提出能满足要求的建议“通过PLC来编程,来改变”,楼主马上神一样的回复了“这个太麻烦了”

看客你认为神马人还能解决楼主的问题

网友I:
不改变接线,神人啊

网友J:
一楼只是接触PLC多,所以在他的脑中肯定是PLC方便快捷啊。鼠标点点就搞定。螺丝刀都不用到。而且可靠性高。

网友K:
加中继过度一下!

网友L:
不改接线,那就只能改plc的程序了,接中继还是要改线路

网友M:
我这里有一次采购把接近开关买错了,就是用中继把常开改的常闭。

网友N:
楼主的这个论题是一个伪命题,在不改变接线的前提下,除了原来是PLC的外,你加什么电器元件都是属于改变接线————你不接线怎样能加入电器元件?

要达到楼主的目的,只有改变行程开关的机械结构————撞块的位置(或者行程开关的位置)。

但是,不是任何的行程开关都可以改变撞块位置的。

如此一来,搂主就把简单的(只改接两条线)活变得繁杂起来,这是为什么?吃饱没事撑得慌吗?

网友O:
简单问题复杂化,不值得。

网友P:
让我们编程人员来做的话,当然是改程序方便省事,对于不懂编程的只能改线,还增加成本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是我没有表达清楚 我说的不改变接线是不改变行程开关内部触点的接线 因为那个行程开关不好拆下来 已经通过添加继电器解决

网友Q:
加中继,改程序,换触点,怎么办,你看你的实际情况!

网友R:
看你做的程序吧

网友S:
确实中继最经济

网友T:
不知道你是用在什么场合,如果这个常闭点是用在安全保护回路,加中继就有可能是给自己挖了一个大坑。最根本的办法就是换行程开关或调内部凸轮。

网友H: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这个论题是一个伪命题,在不改变接线的前提下,除了原来是PLC的外,你加什么电器元件都是属于改变接线————你不接线怎样能加入电器元件?

要达到楼主的目的,只有改变行程开关的机械结构————撞块的位置(或者行程开关的位置)。

但是,不是任何的行程开关都可以改变撞块位置的。

如此一来,搂主就把简单的(只改接两条线)活变得繁杂起来,这是为什么?吃饱没事撑得慌吗?
换个开关只能算动了一下线,没改线,封起来还是原来的样子。哈哈

网友U:
回复 楼主:
通过继电器扩展成常开常闭两个状态了!

网友V:
中间继电器转换。

网友W:
中间继电器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X:
行程开关本身就有常闭点,按上就得了

网友Y:
行程开关本身是一对常闭…一对常开…直接接上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