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 报 GF

楼主(2015-04-15):
大家好!
  有一台沈阳天宇牌变频器11KW带7.5KW电机报GF ,空载和带5.5KW一下的电机,没有报警。测量霍尔元件没问题,也担心霍尔元件性能下降,把三个都换掉,可是带7.5KW电机还是报GF。请前辈赐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GF 是接地故障

网友B:
GF 是电机接地故障

网友C:
换另外一台7.5KW电机试试。
你说的空载及带5.5KW电机正常,想表达的是负载小一点就正常?
那就同时带个5.5KW电机和2KW电机试试呗。

网友D:
你确定了7.5电机是好的吗?还有电机连接线有没有破皮碰地?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找来一台新7.5KW电机也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就是负荷小点就没问题 ,电机没问题的,因为拿相同型号的变频器试过的,可以正常使用的

网友E:
换个主板试试。

网友F:
带5.5KW显示电流多少?

网友G:
变频器灰大?

网友H:
主板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I:
主板可以换的。

网友J:
把驱动电容通杀了,看看会不会好。

网友K:
查看一下变频器的功率参数吧。

网友L:
这个天宇就是阿尔法贴牌的,这GF意为输出短路。量一下GND与ISU、ISV、ISW之间电压,再量下GND与IU、IV、IW之间电压看看。如果正常,把模块换掉看看,模块老化绝缘变差也会报GF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