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5):
     一台5.5KW的电动机经过48.3:1的减速机,把钢带缠绕到一个内径400mm的圆筒上面,外径最大1100mm。最大重量2吨。请问能不能带动

网友A:
题目出的有问题呦。电机的功率给出了,但电机的极对数没给,是几极电机呢?如果是2极或4极电机,没戏,如果是6极或8极电机,ok。

楼主:
是4极电动机,额定转矩35N/m左右,再乘减速机倍数吗

网友B:
电机和减速机选型合适肯定能卷动  但是速度的问题

网友C:
楼主应该先选择电机功率,在选变频器功率

网友D:
这个给你参考下

网友E:
 好大的难度,传动比很大,但是 2.2T 的力也不小!

网友F:
回复 网友D:
高手啊

网友G:
回复 网友D:
牛,电动葫芦提升机的搬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牛,电动葫芦提升机的搬来了。
原理一样的,不对吗?

网友G:
回复 网友D:
一样的,没说你不对啊。

楼主:
还是没有搞懂,究竟能不能带动

网友H:
电机链接减速机…减速机通过带轮链接卷扬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