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教

楼主(2015-04-15):
用plc控制一台变频器要求:1.按下启动按钮后蜂鸣器响,五秒后变频器启动同时蜂鸣器停止。2.要求变频器随时可停止并且具有点动功能。多谢了

网友A:
启动按钮和点动按钮是同一个按钮还是分按钮?

楼主:
是同一个按钮

网友B:
点动和运转同一个按钮可以做吗?除非是时序选择控制方式,期待高手说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同一个按钮

那需要另外设定条件来判断按钮按下是启动还是点动的。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可以用按按钮一次或两次来区分点动还是连续,能否给画个图瞅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楼上说的有道理可以用按按钮一次或两次来区分点动还是连续,能否给画个图瞅瞅

绝对是菜鸟喔。

按钮一次或者两次也是需要条件的,否则如何判断按一次还是两个按一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