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通讯

楼主(2015-04-15):
欧姆龙通讯 为什么走两个485呢?

网友A:
跟这个类似,控制七轴哦

网友B:
说不定一个口做主站一个口做从站?!

网友C:
1个口做主站和从站1:1通信,另外1个口和其他的上位机通讯

网友D:
你不给出具体连线图,一切都只能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