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5):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楼主:
第3张图上的东西就是从第一张图上的轴上撕下来的, 材质好像是蜡纸,但是单面带胶,我在网上搜蜡纸胶带,基本上找不到一样的东西, 牛皮纸胶带也不知道能不能用。

第2张好像是塑料, 也是单面胶, 没有找到一模一样的,也不知道类似的能不能用,

肯定都是用来增大轴径和摩擦力的吧。

网友A:
增加摩擦力可以用其他材料代换看可行否

网友B:
看似跟篮球外表类似的皮质材料,可以使用度娘获得篮球的制作工艺,然后使用篮球的外皮进行粘和。

网友C:
这种估计是定做的
找个类似的代替吧
背面没有胶没关系吧
找粘合剂应该可以粘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估计是定做的
找个类似的代替吧
背面没有胶没关系吧
找粘合剂应该可以粘上

最好是买现成的, 用胶水怕也难找那么合适的, 自行车补胎的那种能用吗?

网友D:
好象叫UV胶带吧,可以耐高温的,听采购说很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估计是定做的
找个类似的代替吧
背面没有胶没关系吧
找粘合剂应该可以粘上

最好是买现成的, 用胶水怕也难找那么合适的, 自行车补胎的那种能用吗?

自行车补胎的没有大块的啊!

网友E:
最后一张衬底铁氟龙胶带。其他没见过,打电话问问厂家,或上淘宝找专卖胶带厂家

网友F:
以前我们80米长的流水线是用防滑胶皮,先用万能胶沾,再打几排铆钉。动力滚动是空心的。

网友G:
貌似纸袋过滤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后一张衬底铁氟龙胶带。其他没见过,打电话问问厂家,或上淘宝找专卖胶带厂家

不是衬底,是面上的那个

网友H:
玻璃丝布?耐高温铁特氟龙高温不沾布食品烘干输送布带月饼茶叶厂烘干输送带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1998246701.4.7LWWoD&scm=1007.10152.5267.0&id=43457594385&pvid=321ef644-c595-4100-b508-556717ddb4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