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5):
   今天为大家分享传动知识,快乐分享,乐水工控,乐水生活!欢迎点击进入!
(1)热继电器安装位置。
  ①首先核对热继电器规格是否符合控制对象的过载保护技术要求,热继电器只能作为电动机的过载保护,而不能作为短路保护,常与接触器和熔断器组合使用。
②热继电器的安装方向必须与说明书中规定的方向相同,误差不应超过S
  ③当热继电器与其他电器安装在一起时,应注意将其安装在其他发热电器的下方,以免动作特性受到其他电器发热的影响。
  (2)热继电器安装接线。
  ①热继电器的热元件应申接在主电路中,其动断控制触头应串接在辅助电路中。
  ②热继电器进出线端连接导线,应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正确选用,尽量选用铜导线。由于铝导线与热继电器铜接线端连接,接触电阻大,易引起连接处发热,热继电器可能提前动作或误动作。铜导线的截面积对热继电器的动作准确性有较大的影响,可按表3一2b进行选择。若选择的导线过细。使轴向导热差,热继电器可能提前动作;如选择的导线过粗,轴向导热快,热继电器可能滞后动作。
  (3)热继电器参数调整方法。
  ①热继电器的整定电流必须按电动机的额定电流进行调整,绝对不允许折弯双金属片。
  ②一般热继电器应置于手动复位的位置上,若需要自动复位时,可将复位螺钉沿顺时针方向旋转。
  ③热继电器由于电动机过载动作后,若要再次启动电动机,必须待热元件冷却后,才能使热继电器复位。一般复位时间是手动复位需要2min,自动复位需要5min。

网友A:
现在比较少用。

网友B:
今天为大家分享!明天为大家奉献!!!好!!!!!!!!!!

网友C:
分享传动知识,快乐分享,乐水工控,乐水生活! 谢谢

网友D:
不错的,谢谢分享。虽然现在用的少了,但还是在用的。

网友E:
楼主的标题少写了一个字,热

网友F:
以前电机配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现在都用马达保护断路器+接触器

网友G:
写的很详细

网友H:
热继现在用的不多,最近就差点犯了个低级的错误

网友I:
现在很少用这一类

楼主:
   老式设备使用的较多呀 !

网友J:
新手还是要懂的!

网友K:
我们这用得还是比较多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标题少写了一个字,热

  谢谢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