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5):
现在有一根轴,我想检测其是否在转动,最好是220控制的,成本稍低的,可以告诉我用什么传感器以及型号吗?谢谢各位大神了。。。

网友A:
轴的转速是多少?如果转速高的话,得安装减速机构,使用220伏特的近接传感器配合时间继电器和中间继电器即可实现。

网友B:
这你要找220V近接开关的参数,主要的反应频率,转速高可加减速装置,成本高低就不好说了

网友C:
是用于生产还是什么的?如果量大可以考虑好点的,如果就一个轴,我认为还是算了吧。

网友D:
仅仅转动,无需测速?

网友E:
装个编码器比较好。普通的就好。

网友F:
速度多少,能装速度继电器吗?能就一个继电器OVER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就一根轴,只需知道是否转动,无需测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速不快,大概100转/min,用接近开关可以吗?意思是用延时断开?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速度多少,能装速度继电器吗?能就一个继电器OVER了。
这是个好办法。如不可行,就要自已用接近开关和时间继电器做了。

网友H:
接近开关检测好了

网友I:
还是装旋转编码器吧!
传感器的估计精确度有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接近开关检测好了
接近开关 xsav2373 可行原理是开关里面内置计数器脉冲 但从动端轴上需焊接一耳朵 方便检测

网友K:
接近开关就可以,

网友L:
楼主你是要测“转动”还是要测“转速”?
测转动是转动1度2度就知道,还是要转个半圈甚至转上一圈才给信号?
那测转速的精度要求及转速范围是什么?有没有正反转?
————一大堆人都没搞明白问的问题。

网友M:
用接近开关成本低些

网友N:
接近开关就好了啊啊  我都用接近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