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5):
伺服驱动器低速正常,高速报警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东芝的驱动器。伺服驱动器打(自动)低速正常,(手动)高速报警是什么问题?
电机正常,编码器正常,驱动器内部电源驱动板正常,因为有全新的电源驱动板。CPU板正常。
只剩下IGBT模块和电流互感器了,经测试均正常。但是装机器上就出现这种现象。
低速时可以工作,高速时报警,报警内容为:电力模块故障。

手里有一台备用机器,共用一块主板,所以不存在参数设置不当的原因。

网友A:
低速是多少,电流是多少?高速是多少?

网友B:
伺服参数设置不正确

楼主:
速度在屏幕上看不到,因为是注塑机设备,屏幕上数据太多,我也不会操作。
按触摸屏上按键自动可以工作,但是有时候需要手动,比如机器停止过程中,清洗机器等需要用到手动开关门等操作。
但是具体速度是不知道的,电流也没有测量。

二楼:伺服参数设置不正确。

更换另外一台,可以正常工作。低速高速都正常。
这二台驱动器用的是同一块CPU主板,所以不考虑参数的问题。
参数在触摸屏里可以设置,但是参数都是一样的。

网友C:
1. 看看增益能不能调整, 通过软件观看伺服运行是否平稳,运行的不好会加大伺服的载荷。这时候可以通过调整增益参数完善,减小增益不佳导致的功率损耗。
                  2. 机械自身检查安装,连接是否OK。
                  3. 以上都OK的情况下,就要考虑加减速是否过大,马达的功率到底够不够。看你的现象马达偏小的可能性也存在。
                  4. 有些差的伺服,可能制动电阻过载的报警和伺服过载做在一起,这样的话考虑下配上制动电阻。

网友D:
在于参数设置,加减速要调整好,增益也要调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