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节电柜子讨论

楼主(2015-04-15):
前面发了个柜子实物图,现在,我将这个柜子框图以及外置元件画出,现在请各位就本图来讨论,这个柜子是否节电?变频器本身的因素可不考虑。柜子实物图请看《柜子实拍——请点击此文字进入》!所有讨论需结合我前面发的帖子,不然,有不了解情况的朋友,已经误解我发帖初衷了!

首先,我个人认为,这个接线方式,绝对会导致这个柜子的计量不准确,至于原理,稍后再说,各位可以先讨论。

电源只有两相采用半波整流以后才使用,但是,这样做的目的,也许不是限制电源使用率,而是更有其他企图:三相电源两相经半波整流,而另外一相的电流只有整流这两相的脉动直流和返回电源(小功率负载如电扇不计),这样一来,此柜子三相电源只有单向的脉动电流流过,导致柜子计量的电流互感器铁心磁化(等于是加了直流电),输出电流比例大幅降低,导致计量显示降低。所谓节能,就在于此。但是对于电源来说,还有更大的负载,只不过单向电流稍大,但是反向电流照样有,所以变压器端不可能显示计量下降,所谓节能,只是在这个柜子上的假象而已,各位认为怎么样?

网友A:
神秘部件怎么不画出来?这样怎么分析?

网友B:
这神秘部件不会就是一个三相整流桥吧?

楼主:
所谓神秘部件,你可以认为是一根穿线管。

网友C:
能量守恒      凭什么节能?

网友D:
、不耗能就不错了。节能要有个所以然来。提高功率因数?降低电流不可能

网友E:
变频器是三相的还是单相的?

网友E:
好吧,我评论一下:
三相电源中,竟然有两路经过了半波整流,这是什么概念?
也就是说,这样的方式提供给变频器的电源和三相电源直供变频器,只有约三分之二的电能,这不是限制电源供应电能的节奏么?不省电才怪,各位网友你们说,对吗?
好吧,我们又学会了一招坑蒙拐骗的技术,感谢黑心的设备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