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5):
1, 西门子1200、1500(包括原S7-200)与增量编码器的连接
——友情提示,西门子PLC为欧系标准,尽量避免选择与日系标准的编码器连接,因两者信号在匹配性上存在差异,有可能会造成在使用中信号不稳定的可能性。

西门子1200的数字输入开关点均提供了增量编码器脉冲信号的快速计数器功能,单相信号达到200KHz,双相信号(可四倍频及判断方向)达到80KHz,对于常用的2500PPR(每转分辨脉冲数),转速最快达到1920RPM(每分钟转数)。增量编码器的信号为PNP单向开路信号,推荐选型的增量编码器建议为10—30V推挽式输出型,例如GI58N增量型编码器。
GI58N增量型编码器特征参数:(品牌GEMPLE)
58mm外径,有轴型或盲孔轴套型,
5-30V供电,分辨率:500,600,1000,1024,2048,2500等等
信号输出:HTL-6推挽式含反相信号输出,5—30V全兼容NPN、PNP、5V差分及推挽式信号,信号远传100米3000rpm不失真,含反相信号抗干扰强。
IP67外壳无螺丝一次性压封的防水密封性能,-40度—80度温度范围,
电源极性保护,信号短路保护(所有线接错上24V电不会烧)。

————《关于增量编码器信号,在本贴12楼有重要补充,请注意查收》

楼主:
2,西门子1200、1500(或S7-200)与绝对值编码器4—20mA信号的连接
早先的绝对值编码器与PLC的连接,较多的是用单圈并行的信号模式,但是因为目前单圈绝对值位数的增加和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的应用越来越多,这种连接方式要占用较多开关点,电缆芯线多而带来可靠性下降,目前这种连接已经逐渐被淘汰。
2,西门子1200、1500(或S7-200)与绝对值编码器4—20mA信号的连接
绝对值编码器信号不怕干扰,停电数据不会丢失,PLC对于绝对值编码器无需时刻计数,对于CPU扫描无需计算中断时间并节省CPU资源并大大减少出错可能,尤其是现在绝对值编码器的市场价格大幅度下降,同时因数据可靠性的提高,对于使用绝对值编码器可节省调试时间,大大减少了调试人工成本和售后服务成本,使用性成本已远比增量型编码器还低,在PLC位置定位中已有越来越多的用户倾向于使用绝对值编码器。
由于西门子1200的经济性,与绝对值编码器的连接首选较为经济和方便的4—20mA信号接口,西门子1200均自带2路4—20mA输入接口,可直接连接2个带有4—20mA输出接口的绝对值编码器。

单圈绝对值与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绝对值编码器分单圈绝对值和多圈绝对值,单圈绝对值编码器是指编码器旋转在360度以内工作,或者0—180度内工作,这样选择的编码器,4mA对应0度,360度(或180度)对应20mA,在PLC内的数据线性对应角度值,每一个数值对应唯一的角度值,该数据无需靠计数,不怕干扰与停电,可直接编程使用。单圈绝对值编码器推荐使用GMS412.LB(代号9400S),该编码器可设定20mA对应的角度值和旋转方向、零点偏置,例如可设定20mA对应180度,编码器工作在0—180度内。
在长度或高度的PLC定位控制中,常需要编码器旋转超过360度的工作范围,就需要选择多圈绝对值编码器了,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的4—20mA输出有两类,一类是固定量程的多圈绝对值,例如16圈、64圈、256圈,即20mA对应值为16圈终点、64圈或256圈,此类编码器较为经济,推荐的型号为GEX60.LB;另一类为智能型多圈绝对值编码器,20mA可设定在1—4096圈中间的任何位置,并可设置零点偏置,推荐的型号为GAX60.LB(代号9600),此款编码器应用极为广泛,已在起重、水利、军工、石油、化工、及各种工业机械等很多领域有大量成功应用。
GES60,,LB单圈绝对值编码器特征简介:(品牌GEMPLE)
360度内测量的4—20mA信号输出,60mm外径的有轴型或盲孔轴套型
10-30V电源供电,4mA对应0度20mA对应360度,或180度。

GEX60,,LB经济型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特征简介:(品牌GEMPLE)
全行程机械齿轮箱式的绝对值真多圈编码器,
16圈或64圈内测量行程的4—20mA信号输出,60mm外径的有轴型或盲孔轴套型;
10-30V电源供电,4mA对应0度,20mA对应360度x16圈,或360度X64圈。

GAX60,,LB的4096圈智能型多圈绝对值编码器特征简介:(品牌GEMPLE,国家发明专利产品,上海市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项目认定并验收)
1—4096圈全行程机械齿轮箱式的绝对值真多圈编码器,4096圈全行程RS485数字信号输出(24位,每圈分辨率4096),
1—4096圈智能可设定的4—20mA信号输出(与数字信号同时双输出),4mA信号20mA信号可任意位置设定,0点位置可任意设定,无需安装找零!

楼主:
3,西门子1200、1500(或S7-200)与绝对值编码器RS485或Modbus RTU信号的连接

西门子1200可配置通讯接口RS485,该接口可连接绝对值编码器的RS485信号,包括单圈绝对值和多圈绝对值,绝对值编码器的RS485信号有多种形式,较为常用的有简单型RS485广播模式(主站模式主动广播发送)、带地址由指令发送的自由协议(从站被动模式)、Modbus RTU模式等等,其中如果仅连接一个绝对值编码器,可用编码器主动模式,协议简单信号可靠,而如果要连接多个编码器(总线方式),可选用Modbus Rtu模式,但是该方式因为要轮询,每个编码器返回数据刷新较慢,不适合快速移动的控制。
推荐的主动模式RS485编码器,单圈绝对值的型号为GES38.RDB,或GES60.RDB,或GMS412.LB(代号9400S);多圈绝对值的型号为GEX60.LB(64圈),或GAX60.LB(代号9600)(4096圈)
推荐的被动指令模式RS485编码器(可连接1-9个编码器,含地址),单圈绝对值的型号为GMS412.LB(代号9400S);多圈绝对值的型号为GEX60.LB(64圈),或GAX60.LB(代号9600)(4096圈)。
推荐的Modbus RTU模式的编码器,单圈绝对值的型号为GMS412.RMB;多圈绝对值的型号为GAX60.RMB (4096圈)。

楼主:
4,西门子1200与绝对值编码器Profibus-DP信号的连接
西门子1200可配置Profibus—DP总线通讯接口,这个接口为欧系绝对值编码器最常用的输出模式,可选各种欧系进口品牌编码器,包括国产品牌的绝对值编码器,该接口为西门子常用接口,但是该接口编码器成本高,包括配置电缆布线成本都较高,对于1200的经济性已经不合适了,不在此推荐,如需选用,国产化的Profibus-DP的单圈绝对值多圈绝对值都已经实现,可供选择。

楼主:
5,实用案例,西门子1200与绝对值编码器4—20mA信号的连接,做简单定位控制
实用应用介绍一:水利闸门高度的单机及多机控制,全国各地的防洪、调蓄、供水、排污等水闸的起重高度,由卷扬起重机(启闭机)提升和关闭,每个闸站1-6个闸门启闭机,西门子1200PLC连接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4—20mA接口,配置HMI,可以很好有效地完成这样的简单定位控制。编码器可以安装在卷扬机卷筒轴连接,或减速齿轮轴连接,预先计算编码器所需旋转的圈数值,将编码器输出的20mA设定大于该圈数值,例如16圈,这样编码器输出的4—20mA的每变化1mA线性对应卷筒旋转一圈,以此计算闸门提升的高度变化,以控制水闸闸门的开启与关闭高度。选用的编码器型号为上述推荐的GAX60.LB(代号9600),项目应用地点:东北哈尔滨、江苏常州等地多个水闸。

实用应用介绍二:液压双油缸提升同步控制,较大型的水闸闸门需用用左右两个液压油缸动力提升,保持位置同步,以保证闸门的平滑提升与下降。广东某水闸原用闸门开度仪表仅作显示,因原显示仪表的可靠性较低并无法完成液压油缸同步纠偏及升降控制,用户希望用小型经济型PLC加HMI以替换原来的仅作显示的仪表,提高控制可靠性及可编程可控性,PLC选用了西门子1200,编码器选用了绝对值多圈编码器4—20mA信号接口,GAX60.LB(代号9600)2个,分别用机械装置安装与左右两个油缸提升高度相对应,对应设置的油缸高度6米对应20mA,2个4—20mA信号连接1200的模拟量接口,进入PLC对比两组数据,根据高度差控制左右油缸液压系统的电磁阀,调节左右液压油路流量,以调整油缸的提升或下降的速度及位置差,保持两个油缸的同步纠偏的升降控制。西门子1200PLC配套两个绝对值编码器4—20mA接口,很好地完成了这样的同步纠偏及升降控制。

楼主:
另推荐方案介绍, PLC+变频器+编码器的多点定位控制方案,原方案为需要很多个接近开关做定位,但是要占用很多输入点数,每个接近开关安装麻烦而且安装后不可用HMI调整位置。一般此类型用户定位精度要求不高,但是希望是绝对值编码器的保持重复一致性,为此推荐了西门子1200系列,选两路4—20mA输入及2路4—20mA输出,2路输入接绝对值多圈编码器4—20mA信号,2路输出给变频器,可根据预设位置做PID变频速度调整电机速度并停车定位。这种简单配置即可以控制两路电机做联动或同步,替代原多个接近开关的方案,使用成本已低于原多个接近开关的方案,并可在HMI上可调整定位位置,这是原用多个接近开关的方案做不到的。

楼主:
S7-300,或S7-400的PLC推荐使用SSI信号的编码器,或Profibus-DP的编码器,可在我公司网页上下载编码器资料,不在此文讨论。

更多资料欢迎到工控网上我公司栏目下载,也欢迎用户来电咨询。

网友A:
哇靠  给力 谢谢分享

网友B:
我对楼主说的这些很感兴趣

我现在一直在用S7-1200.S7-300的PLC

网友C:
lz介绍的很详细,搜藏下备以后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细心的讲解

网友E:
啥也不说先收藏

楼主:
关于PLC与增量型编码器的连接的补充:
一讲到PLC与编码器的连接,很多人就立刻想到了高速计数,高速计数仅仅是针对于增量型编码器的方波脉冲信号,对于绝对值编码器实际上无需计数累加,“高速计数”已没有意义。而即使是增量的方波脉冲信号,也有很多技术特征不同,PLC使用人员在选择编码器时必须分辨清楚:
1,5V差分驱动信号,编码器特征是工作电压是5V,ABZ信号线有6根:A+,A-;B+,B-;Z+,Z-。注意A-是相对于A+的反相(就是当A+为高电平,A-就是低电平,当A+为低电平,A-就是高电平),有时也有是在A的头上加一个横线表示。
含反相信号的优点是抗干扰能力强,传输距离远,因为脉冲信号是电压信号,A+,A-互为反相两个线缆双绞在一起,从电缆外部看几乎都没有“变化”了,没有电磁场的波也就不易受外部电磁场的影响,即使有干扰影响,在接收端的“差分”(“差”就是做减法的意思)后消除了共模干扰。但是5V信号电压偏低,对于较大型电机和较复杂的现场工控就不适合,目前主要用户伺服电机等小型化设备中,PLC大都不用(如有运动卡的会用此信号)。

在欧系产品的有些说明书里面,这个信号用TTL表示,但是在国际RS422标准出来推广以后,逐渐的也用RS422表示。

2,集电极开路信号,(PNP或者NPN),就是简单的10-24V的ABZ三根线,没有反相信号。注意这个信号有PNP与NPN之分,早先的半导体放大电路的发展,日本与欧洲各自有所侧重,日本的基本是以NPN结晶体管放大电路为主,而欧洲的基本是以PNP电路为主,虽然可以用“上拉电阻”采集电压信号同样获得方波,但是通过这种上拉电阻的方波信号在高速和干扰杂波的情况下信号品质很差,容易造成误读。上拉电阻仅仅是经济而临时性办法,不应一直有用。
目前的经济性PLC和日系经济型编码器很多就是这种“集电极开路信号”的。
集电极开路信号除了信号匹配性需要特别注意以外,由于没有反相信号平衡,它的抗干扰能力较差,而对于感应到的反向冲击电压很容易烧毁电路(例如电机启动瞬间产生的电磁场冲击),这种信号是较低端的信号,一般建议只用在小型加工设备(固定设计环境)的场合。

3,推挽式放大电路(HTL-3),编码器特征也是10-30V的ABZ三根线,但是它是将集电极开路的NPN和PNP的放大电路叠加,形成“推拉放大”,因此它可以兼容PNP和NPN的接口,并且没有上拉电阻的漏电流可能,另外它对于反向冲击电压有回路把冲击能带走,也不易烧毁电路。具有推挽式(也有叫推拉的,也有叫HTL的)信号的编码器可以兼容连接集电极开路的PNP或者NPN接口。

4,推挽式放大电路含反相信号(HTL-6),编码器特征是10-30V并6根线,A+,A-;B+,B-;Z+,Z-,它既有了推挽式HTL三线式的优点,又有了差分式抗干扰平衡的优点。另外请注意,哪怕PLC只有ABZ三个接口而没有A-B-Z-,这种编码器的电缆也要保留至接收端,A-B-Z-悬空封闭,因为编码器信号是电压式的,这类编码器信号就算不接电缆保留至接收端,它仍然能够有电压在上面而起到电压平衡的效果(如果接收端三线接口,差分效果就没有了),仍然有提高抗干扰的能力。编码器信号能够传输200米距离的就是指这种信号。

请注意,这是西门子主推的增量编码器接口!西门子的变频器和高端PLC基本都是这种接口,哪怕只接三根线。

5,5—30V推挽式含反相信号(HTL-G6),这是全兼容上述四种信号的,并且为防止接错线,这个信号做了电源短路保护和信号短路保护,包括电源在内的8跟线接错是不应该烧电路的,接错也不烧是HTL-G6的特征。这个信号可以传输达300米(编码器专用电缆),信号强度大,抗干扰能力强,是今后自动化应用值得推荐的编码器信号接口。当然,对于5V差分你如果预先确定的话,请还是选择第1种信号,5V差分驱动。

GEMPLE提供的增量型编码器的输出信号,属于上述的第4种和第5种。
日系编码器(包括韩国品牌)在中国市场上没有看见有第4种和第5种。

楼主:
在PLC应用领域(或者变频器应用),国产品牌的编码器已经超越了在中国市场上的日韩品牌编码器,包括增量编码器的信号形式多样性,包括绝对值编码器的单圈和多圈绝对值,以及信号输出的多样性,包括产品性能指标(例如防护等级和温度等级等),都已经超过了在中国市场上的日韩编码器。从技术层面上讲这已经是事实。

网友F:
谢谢分享,收藏下备以后用

网友G(2017-08-26):
你好,请教下我用的是sick30位绝对值编码器跟西门子PLC,现在配置好了,不知道如何读取编码器数据,以及如何转换为位移,请多多指教。

网友H(2022-03-10):
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电机如何可以计算电机旋转角度?
请前辈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