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5):
用台达EH3的PLC控制3台伺服电机,需要做原点回归,如何能让电机不会转错方向?3台伺服分别由哪些命令或装置来控制?

网友A:
按照三菱的这个指令,ZRN回原点的方向是固定的,这个指令后面有参数指定哪一个点回归。3个轴都可以用这个指令。

网友B:
ZRN指令仅可以单方向进行。改变台达伺服电机的旋转方向需要2个输出点,正转时Y0发脉冲就可以了,而反转时就需要Y0(发脉冲),Y1(电机反转接线)同时接通。而ZRN指令就是一个反转指令,你在这条指令的下边并联一个Y1输出线圈就能反转回原点了。

网友C:
看手册上的zrn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