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关于变频器控制电机的问题(20150416)

楼主(2015-04-15):
请问各位师傅,变频器控制变频电机,是一直运行的情况下对电机与变频器的使用寿命好还是间歇启停对变频器与电机的使用寿命好?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A:
很难下结论,要结合具体使用情况,一直开着是怎么个开法,间歇启停是多长频度,就像你买了一辆车,是一直开着好呢还是开开停停好呢?

网友B:
这个应该没有多大区别吧!

网友C:
用变频器个人觉得无非就是为了调速,如果没必要调速那为何还要变频器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厂的刮板机变频控制现在一直是不停机运行,经理想改成隔半个小时启动运行半个小时,问是一只不停机对电机和变频器好还是后一种方式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厂的刮板机变频控制现在一直是不停机运行,经理想改成隔半个小时启动运行半个小时,问是一只不停机对电机和变频器好还是后一种方式更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厂的刮板机变频控制现在一直是不停机运行,经理想改成隔半个小时启动运行半个小时,问是一只不停机对电机和变频器好还是后一种方式更好

网友D:
这和变频器质量,你的电源,使用环境都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E:
没有区别,后一种省电。

网友F:
那肯定是后一种好,对你的电机和变频器使用寿命相应的也变长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