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5):
今天下午,控制室内,大概有40块仪表频繁闪动。但是还有20多块没有问题,共用一个电源(220V AC),停电20分钟后正常,但是上电半个小时又开始闪动。是不是仪表老化?还是电源有谐波?

换新表后,故障现象依旧。快吐血了。(也加滤波器了)/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电源有干扰源串入或是大功率电机启动

网友B:
是不是有大功率变频器运行啊

网友C:
看下是不是最近加了什么大功率的新设备?

网友D:
仔细观察一下运行系统有什么变化的部分。

网友E:
仪表供电是AC220V 还是24V,如果下面有开关电源之类的检查下可能电源哪里有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AC220V

网友F:
接地问题,比如变频器等斩波电源部分在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干扰,接地断线或者虚连

网友G:
闪动应该是电源不稳

网友H:
220Vac是从三相分出来的,三相有不平衡,加隔离变压器整波,或买个现成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准备所有的表更换。运行10年了。本身也有隔离变和滤波器

楼主:
回复 楼主:
拆了一块,发现线路板上电子元件,性能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