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

楼主(2015-04-15):
请问各位师傅abb变频器是只要控制为ON就励磁还是给定频率大于0时才开始励磁

网友A:
变频器有励磁吗?第一次听你这么说的,楼下有知道的释疑

网友B:
我也没明白楼主说的啥,也不知道楼主说的什么系列变频器,一般直流驱动器会说励磁,普通变频器应该不会说励磁吧
我才疏学浅,楼下来回答

网友C:
楼主用的是那一款啊,直流调速?

网友D:
是ABB的直流吧

网友E:
看你是怎么设置的了,设置了励磁的话只要是ON应该是先励磁后给频率。只是个人的见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