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5):
今天看到一个5v开关电源和一个12v开关电源负级并联不知起什么作用,

网友A:
是一台设备上用的两种电源吧!

网友B:
我们也用5v,12v电源,但用的是一个开关电源出的两种电压。如果一个设备同时用两种电压,就需要将负极连接,有同一个电位基础。

网友C:
我们以前用过 把18V和24V负极连一起,外部信号接18还是24都能回到信号

楼主:
意思是负级并联成公共端,是吗?

网友D:
共地电源,同一系统保证电压差相同

网友E:
有时可能是为了抗干扰,把负端给共了

网友F:
我们接过24V与48V。

网友G:
我们也这么接的啊

网友H:
电脑上的电源不都这样么?

网友I:
负端共地(接在一起)据说能更好的抑制干扰,避免电位差混乱。

网友J:
学习了,一般都见的单电源。

网友K:
联成公共端?

网友L:
是不是公共端都可以接地的呀~1

楼主:
两个开关电源的电压还是12v和5v吗?

网友M:
避免电位差,抑制干扰,一般都需要接的,像我们用西门子235模块采集压力信号,4-20mA的,如果模块供电和压力传感器供电不共地的话就会跳变

网友N:
这样好   抗干扰吧

网友O:
0V接不接在一起,还是要看负载的情况;
同时5V  12V双组输出的开关电源也有,这种一般二个电源的公共端是共用的;
当然还有单独的公共端的,价格比共用公共端的要贵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