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接地故障

楼主(2015-04-15):
奇怪的接地故障,负载反复检查确认都正常,还是不定时的报

网友A:
如果线破皮振动时而碰壳呢?重点接头处

网友B:
ABB变频器对电缆长度是有要求的,你看下参数就知道报接地故障有可能是你电缆有点长。
我一般遇到这个故障确认电缆没有问题的时候我就直接给屏蔽了。
反正我最早屏蔽到现在已经有3年,一直没出问题。
注意:屏蔽后出问题将会出现不给质保了

楼主:
屏蔽会出问题,会损坏模块

网友C:
在仔细查查,确认下。万一有遗留呢。当初我就是有遗漏,最后在在电机进线口才发现那里有磨损。

楼主(2015-11-15):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是旁边的设备漏电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