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5):
信捷PLC用绝对指令DRVA 定位时D8170是负数,而且速度是爬行速度,由于是负数,伺服一直停不下来,请大师指点是什么情况

网友A:
D8170里面是Y0脉冲口发脉冲的累积量
DDRVA是绝对位置的Y4作为方向端子是和D8170有关系的,比如你现在D8170为1000,D0的数值为400,此时不要认为DDRVA会发出400个脉冲,他会发出600个因为是绝对脉冲指令,并且此时你可以监控Y4是OFF的,加假你的D0为1600,那么导通DDRVA后他也会发出600个脉冲,并且此时Y4是ON的,你的脉冲指令里用了Y4外面就不能再出现Y4的线圈了。试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