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5):
三菱的D数值设置都是通过触摸屏和MOV指令设置的吗

网友A:
数据寄存器可以直接赋值,也可以接收传感器采集到的数据,也可以通过外部设备进行赋值,比如说触摸屏,变频器,上位机等等。

网友B:
触摸屏和MOV可以对D赋值但不是都,还有很多方式也可以,如读取信号,写入数值等

网友C:
可以是传送指令或是触摸屏等给定,有可以用其它指令的结果,比如加减乘除的结果放到数据寄存器D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