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5):
西林变频器间歇振荡,滴答滴答,此变频器没有用反馈光耦和431,请问各位师傅怎么样找它的反馈回路。弄了一下午,没头绪了,该换的东西都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A:
用的是什么电源芯片,如果是3844,1脚和2脚是用来反馈的

网友B:
看看咸老师的(康沃开关电源屡烧18V稳压管的“幕后真凶”),uc3842部分是一个样的……

网友C:
输出过载了吧

网友D:
负载有短路吗

网友E:
主要看是什么电源管理芯片

楼主:
用的是3844的电源芯片,变压器也换了,芯片也换了,开关管换了,吸收回路的二极管也换了,芯片一二脚过来的两个二极管也换了,供电的电容和4747稳压管也换了。现在真没办法了

楼主:
现在是电压普遍偏低,欠电压

网友F:
查下稳压回路是否正常

网友B:
借用咸老师的图看看下面两个圈圈有没问题:

网友G:
有没有小7805?有的话换掉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两个地方没有问题。已经排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没有7805,只看到7915和7815

网友H:
只会用的人,路过

网友G:
回复 楼主:
拍个照看看

网友I:
查查电容和变压器二次回路,你的情况好像是二次输出有短路想象

网友J:
电压是成比例下降的吗?

网友K:
个人认为,这类处于(保护)临界间歇工作电源故障,首先断开电源负载,检查电源是否正常,检查负载是否短路或负载过重。查电源输出整流二极管和电容是否正常,二极管最好能换掉!

楼主:
这个变频器已经修好了,弄了几天终于搞好了。实际问题不大,自己太粗心了。换好东西没有把板子弄干净,焊的东西没有焊好。就是芯片一二脚出来的300K电阻虚焊了。重新焊好有显示和电压正常了

网友L:
以下是“芯片级维修”大侠帖子中的结尾:“譬如说,某技术员对设备故障本来判断准确,要更换某个芯片,但他在更换时用的烙铁和焊锡极差,结果造成虚焊,上机测试不合格,他因此认为自己判断失误,这样的情况非常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