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6):
三菱plc指令  M8000-----DINC  D100能对扫描周期计数吗

网友A:
M8000是PLC  RUN吧?

网友B:
每扫描一次就加一,很快的

网友C:
可以的,只是这样计数有什么意义。

网友D:
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E:
没用不上,,

楼主:
回复 网友D:
计算扫描次数

楼主:
回复 楼主:
图中D110中的数据是FX2AD采集的数据,温度最大值为100.分辨率4000,想知道D160中的数据是实际温度值吗。。。。。是2进制还是10进制,。。。如果想读出10进制是不是需要转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当模拟量模块的采样次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能当模拟量模块的采样次数吗。。。
模拟量的采样信号你怎么给或读出?采样的次数是你对PLC设置的值,就相当于统计中的抽检指定

楼主:
回复 网友B:
看fx2n-2ad中的程序例子是这样说的

网友F:
可以用这种方法对扫描周期进行计数的,这种计数一般就是用到模拟量信号求平均值的

网友D:
呵呵;有很重要的一点你没考虑进去,FX2N-2AD的转换速度要远慢于你PLC的扫描周期;
也就是说,PLC扫描几个周期可能模拟量才能转换一次;
所以用上面的办法根本就不靠谱;
如果要取平均值,可以地缓存区设定对应通道的采样周期次数,比如设成10,那么取出的值就是最近10次转换出来的平均值,这方法比上面的要靠谱的多;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呵呵;有很重要的一点你没考虑进去,FX2N-2AD的转换速度要远慢于你PLC的扫描周期;
也就是说,PLC扫描几个周期可能模拟量才能转换一次;
所以用上面的办法根本就不靠谱;
如果要取平均值,可以地缓存区设定对应通道的采样周期次数,比如设成10,那么取出的值就是最近10次转换出来的平均值,这方法比上面的要靠谱的多;
斑竹果然厉害,刚好前几天在看丁老师录制的三菱特殊模块的视频,程序实例就和上面那个梯形图差不多,当时还真没考虑到模拟量转换速度与扫描周期时间的对比,听了您的讲解,对这些有更深入的了解了,谢谢!

网友D:
PLC的模拟量模块有些本身在缓存里就可以设定的采样次数,比如FX2N-4AD,对应的缓存#1 #2 #3 #4里面可以设对定的4个通道的采样次数,设定值1~4096;

网友G:
数据很快就超出。

网友D:
DINC指令,32位的数据,倒不会很快超出;
主要是这计算采样次数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