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6):
用松下FP0-C32T  PLC如何控制12个步进电机各自运行?

FP0-C32T本身只有2个高速脉冲输出端口,FP0R有4个。如果按平常的思路控制,那得用许多PLC!有这么笨的松下吗?

肯求师傅指点指点。

网友A:
只能说是将输出点当成脉冲输出口用于控制步进,要求不高的话是没问题的,。

网友B:
用继电器切换控制?

网友C:
3台FP0R;

网友D:
如果工艺允许,二楼意见可取:用继电器切换控制

网友E:
回复 网友D:
很好···很好··很哈·

网友F:
要是不同时动作,可以用继电器切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