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6):
滤波器是不是必须按件,除了滤波器伺服驱动前面好有什么要加的?可不可以前面直接是断路器。

网友A:
接触器作为紧急停电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啊,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其他的不加可以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啊,我还真没想到这一点,其他的不加可以吗?
其实很多功能是看你的需求而设计的,没有一定要什么的

网友B:
最好要加上吧,因为你可能并不知道现场的电源稳定情况。

网友C:
看现场情况吧,我们这边上次做的那个9个伺服的都没加

网友D:
加不加都无所谓,加上隔离变压器最好。

网友E:
很多实际场合是没有加滤波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选的400W的两相伺服,想直接用L.N相,不用变压器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两相用现场L.N可以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选的400W的两相伺服,想直接用L.N相,不用变压器可以吗
可以,但是可能会有干扰。我这有台机床没加隔离变压器,目前效果还好。

网友F:
回复 楼主:
可以。

楼主(2015-09-16):
回复 网友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