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6):
各位工控大师:
    小弟最近遇到一件S7-315-2DP 的PLC运行中进入STOP模式的故障,一直未能找到故障的根本原因,还请各位大师指点,具体描述如下:
   1、设备正常生产过程中PLC进入STOP模式,重新从STOP模式切换到RUN模式不能成功,stop黄灯依然常亮,通过断电重启有时可以重启成功,有时不能成功;
   2、断电重启不能成功的时候通过PLC存储器复位的方法可以重启成功,但有时还是不能成功;
   3、断电、复位都不能成功的情况下重新格式MMC卡,重新写入程序,每次都可以成功启动,但故障还是有复发;
   4、在线硬件诊断,系统进入STOP模式是因为循环扫描时间超时,调用OB80;
   5、查看循环时间超过150MS,达到300MS:

网友A:
把时间加大试试,主要你的诊断内容没有贴出来。

楼主:
谢谢指导!先试一下!

网友B:
1、请在帖子里贴出故障诊断信息,要下载的实在提不起兴趣来解答。
2、在发生问题前,该PLC已经正常运行的时间。
3、既然发生了严重超时的情况,有没有对程序进行分析,查找超时原因?
4、在CPU属性中是否已经对WDT的时间进行了更改?
5、请上传你的程序。

网友C:
26号站那不是没连上?

网友D:
怀疑程序有问题,或者MMC有问题。

楼主:
各位大师:
       请参考诊断信息,谢谢指导!

模块 CPU 315-2DP 的诊断缓冲区

订货号/描述                   组件                           版本
6ES7 315-2AG10-0AB0           硬件                           5
- - -                         固件                           V 2.0.12

机架:                         0
插槽:                         2
事件 1 / 10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2:58:32.745  2002-06-05
(编码: 16# 3942  FE52  C554  07F8  0563  0000)

事件 2 / 100:  事件 ID 16# 4541
因优先等级系统导致 STOP 模式
事件:超出周期时间
OB 编号:定时错误 OB (OB80)
优先等级:  26
之前的工作模式:RUN
请求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2:58:32.715  2002-06-05
(编码: 16# 4541  FF84  C300  0000  3501  1A50)

事件 3 / 100:  事件 ID 16# 3501
超出周期时间
上一周期的运行时间 (ms):     150
原因:因 OB1 (自由循环) 结束触发当前 OB1 启动事件
导致事件发生的 OB:循环程序 (OB1)
问题原因优先等级: 1
所需的 OB:定时错误 OB (OB80)
优先等级:26
内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2:58:32.565  2002-06-05
(编码: 16# 3501  1A50  C358  0096  1103  0101)

事件 4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1:43:34.754  2002-06-05
(编码: 16# 3842  1A52  C554  07F8  0063  0000)

事件 5 / 10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1:42:59.132  2002-06-05
(编码: 16# 3942  1A52  C554  07F8  0563  0000)

事件 6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1:04:36.145  2002-06-05
(编码: 16# 3842  1A52  C554  07F8  0063  0000)

事件 7 / 10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0:52:38.057  2002-06-05
(编码: 16# 3942  1A52  C554  07F8  0563  0000)

事件 8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29:55.262  2002-06-05
(编码: 16# 3842  1A52  C554  07F8  0063  0000)

事件 9 / 10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 STARTUP 切换到 RUN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请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19:14:41.285  2002-06-05
(编码: 16# 4302  FF68  C700  0000  0810  7710)

事件 10 / 100:  事件 ID 16# 1382
请求自动暖启动
STOP 原因:电源故障
启动信息:
- 不使用已修改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没有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优先等级:27
进入的事件
19:14:41.284  2002-06-05
(编码: 16# 1382  1B64  C772  494E  0810  7710)

事件 11 / 10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切换到 STARTUP
STOP 原因:电源故障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请求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进入的事件
19:14:39.790  2002-06-05
(编码: 16# 4301  FF46  C772  494E  0810  7710)

事件 12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26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0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4.221  2002-06-05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8  011A)

事件 13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25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101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4.117  2002-06-05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3F8  0119)

事件 14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21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34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4.036  2002-06-05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2  0115)

事件 15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20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3.930  2002-06-05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E  0114)

事件 16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19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37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3.847  2002-06-05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5  0113)

事件 17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18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1022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3.767  2002-06-05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3FE  0112)

事件 18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15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3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3.650  2002-06-05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B  010F)

事件 19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14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2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3.557  2002-06-05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A  010E)

事件 20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13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39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3.463  2002-06-05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7  010D)

事件 21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10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4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3.371  2002-06-05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C  010A)

事件 22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9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3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3.278  2002-06-05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4  0109)

事件 23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5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7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3.196  2002-06-05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F  0105)

事件 24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4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35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3.091  2002-06-05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3  0104)

事件 25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2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3.002  2002-06-05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7FA  0063  0000)

事件 26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4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2.999  2002-06-05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7FC  0063  0000)

事件 27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36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2.996  2002-06-05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7F4  0063  0000)

事件 28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7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2.993  2002-06-05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7FF  0063  0000)

事件 29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35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2.990  2002-06-05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7F3  0063  0000)

事件 30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1022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2.987  2002-06-05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3FE  0063  0000)

事件 31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34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2.985  2002-06-05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7F2  0063  0000)

事件 32 / 10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9:14:32.982  2002-06-05
(编码: 16# 3942  FE52  C554  07F8  0563  0000)

事件 33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1016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2.980  2002-06-05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3F8  0063  0000)

事件 34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6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2.978  2002-06-05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7FE  0063  0000)

事件 35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37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2.976  2002-06-05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7F5  0063  0000)

事件 36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3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2.973  2002-06-05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7FB  0063  0000)

事件 37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39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19:14:32.970  2002-06-05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7F7  0063  0000)

事件 38 / 100:  事件 ID 16# 5371
分布式 I/0:结束与插槽   2  上的 DP 主站/IO 控制器同步
分布式站数目: 13
进入的事件
19:14:32.959  2002-06-05
(编码: 16# 5371  FF02  C150  000D  0000  0000)

事件 39 / 100:  事件 ID 16# 4358
所有模块都做好运行准备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9:14:29.432  2002-06-05
(编码: 16# 4358  FF44  0000  0000  0000  0000)

事件 40 / 100: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已启动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19:14:19.872  2002-06-05
(编码: 16# 4357  FF44  0000  0000  0000  0000)

事件 41 / 100:  事件 ID 16# 4300
备用上电
之前的工作模式:无电压
请求的工作模式:STOP (自己初始化)
进入的事件
19:14:18.632  2002-06-05
(编码: 16# 4300  FFF3  0000  0000  0000  0000)

事件 42 / 100:  事件 ID 16# 494E
电源故障
之前的工作模式:RUN
请求的工作模式:无电压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9:33:06.573  2002-05-28
(编码: 16# 494E  FF8F  C000  0000  0000  0000)

事件 43 / 10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9:33:06.569  2002-05-28
(编码: 16# 3942  1A52  C554  07F8  0563  0000)

事件 44 / 10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1016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19:33:06.564  2002-05-28
(编码: 16# 3942  1A52  C554  03F8  0563  0000)

事件 45 / 10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3:41:48.485  2002-05-27
(编码: 16# 3942  1A52  C554  07F8  0563  0000)

事件 46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40:27.041  2002-05-27
(编码: 16# 3842  1A52  C554  07F8  0063  0000)

事件 47 / 10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3:38:22.420  2002-05-27
(编码: 16# 3942  1A52  C554  07F8  0563  0000)

事件 48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29:18.140  2002-05-27
(编码: 16# 3842  1A52  C554  07F8  0063  0000)

事件 49 / 10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3:28:50.089  2002-05-27
(编码: 16# 3942  1A52  C554  07F8  0563  0000)

事件 50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27:43.802  2002-05-27
(编码: 16# 3842  1A52  C554  07F8  0063  0000)

事件 51 / 10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3:12:53.271  2002-05-27
(编码: 16# 3942  1A52  C554  07F8  0563  0000)

事件 52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12:23.135  2002-05-27
(编码: 16# 3842  1A52  C554  07F8  0063  0000)

事件 53 / 10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3:00:38.069  2002-05-27
(编码: 16# 3942  1A52  C554  07F8  0563  0000)

事件 54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2:59:58.262  2002-05-27
(编码: 16# 3842  1A52  C554  07F8  0063  0000)

事件 55 / 10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2:59:45.703  2002-05-27
(编码: 16# 3942  1A52  C554  07F8  0563  0000)

事件 56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2:59:19.633  2002-05-27
(编码: 16# 3842  1A52  C554  07F8  0063  0000)

事件 57 / 10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2:56:05.753  2002-05-27
(编码: 16# 3942  1A52  C554  07F8  0563  0000)

事件 58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2:55:30.835  2002-05-27
(编码: 16# 3842  1A52  C554  07F8  0063  0000)

事件 59 / 10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2:54:40.089  2002-05-27
(编码: 16# 3942  1A52  C554  07F8  0563  0000)

事件 60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2:43:26.286  2002-05-27
(编码: 16# 3842  1A52  C554  07F8  0063  0000)

事件 61 / 10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2:43:08.435  2002-05-27
(编码: 16# 3942  1A52  C554  07F8  0563  0000)

事件 62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2:38:52.365  2002-05-27
(编码: 16# 3842  1A52  C554  07F8  0063  0000)

事件 63 / 10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2:38:46.600  2002-05-27
(编码: 16# 3942  1A52  C554  07F8  0563  0000)

事件 64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2:09:02.113  2002-05-27
(编码: 16# 3842  1A52  C554  07F8  0063  0000)

事件 65 / 10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2:00:29.699  2002-05-27
(编码: 16# 3942  1A52  C554  07F8  0563  0000)

事件 66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01:22:02.302  2002-05-27
(编码: 16# 3842  1A52  C554  07F8  0063  0000)

事件 67 / 10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01:15:23.574  2002-05-27
(编码: 16# 3942  1A52  C554  07F8  0563  0000)

事件 68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优先等级:26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48:04.023  2002-05-26
(编码: 16# 3842  1A52  C554  07F8  0063  0000)

事件 69 / 100:  事件 ID 16# 4302
模式从 STARTUP 切换到 RUN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请求的工作模式:RUN
进入的事件
23:38:04.991  2002-05-26
(编码: 16# 4302  FF68  C700  0000  0810  7710)

事件 70 / 100:  事件 ID 16# 1382
请求自动暖启动
STOP 原因:电源故障
启动信息:
- 不使用已修改的系统组态启动
- 预设组态和实际组态没有差异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所需的 OB:启动 OB (OB100)
优先等级:27
进入的事件
23:38:04.989  2002-05-26
(编码: 16# 1382  1B64  C772  494E  0810  7710)

事件 71 / 100:  事件 ID 16# 4301
模式从 STOP 切换到 STARTUP
STOP 原因:电源故障
启动信息:
- 上一次备用上电的时间标志时间
- 单处理器操作
当前/上次的启动类型: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某些启动类型的容许性:
- 允许手动暖启动
- 允许自动暖启动
上电时自动启动类型的上一次有效操作或设置:
- 在备用上电之后,自动暖启动
之前的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请求的工作模式:STARTUP (暖启动)
进入的事件
23:38:03.502  2002-05-26
(编码: 16# 4301  FF46  C772  494E  0810  7710)

事件 72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26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0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6.942  2002-05-26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8  011A)

事件 73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25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101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6.859  2002-05-26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3F8  0119)

事件 74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21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34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6.759  2002-05-26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2  0115)

事件 75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20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6.661  2002-05-26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E  0114)

事件 76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19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37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6.568  2002-05-26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5  0113)

事件 77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18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1022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6.489  2002-05-26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3FE  0112)

事件 78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15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3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6.383  2002-05-26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B  010F)

事件 79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14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2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6.289  2002-05-26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A  010E)

事件 80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13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39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6.207  2002-05-26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7  010D)

事件 81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10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4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6.102  2002-05-26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C  010A)

事件 82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9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36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6.018  2002-05-26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4  0109)

事件 83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5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47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5.914  2002-05-26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F  0105)

事件 84 / 100:  事件 ID 16# 38C4
分布式 I/0:站 返回
受影响 DP 从站的地址:站编号:   4
DP 主站系统 ID:     1
DP 从站的逻辑基址:输入地址:  2035
DP 主站的逻辑基址: 32767
所需的 OB:机架故障 OB (OB86)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5.836  2002-05-26
(编码: 16# 38C4  FE56  C054  7FFF  07F3  0104)

事件 85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2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5.770  2002-05-26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7FA  0063  0000)

事件 86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39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5.767  2002-05-26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7F7  0063  0000)

事件 87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4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5.764  2002-05-26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7FC  0063  0000)

事件 88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36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5.762  2002-05-26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7F4  0063  0000)

事件 89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1022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5.760  2002-05-26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3FE  0063  0000)

事件 90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34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5.757  2002-05-26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7F2  0063  0000)

事件 91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7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5.755  2002-05-26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7FF  0063  0000)

事件 92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35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5.753  2002-05-26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7F3  0063  0000)

事件 93 / 100:  事件 ID 16# 3942
模块 问题或必要的维护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0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模块/子模块故障
外部模块错误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进入的事件
23:37:55.751  2002-05-26
(编码: 16# 3942  FE52  C554  07F8  0563  0000)

事件 94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1016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5.749  2002-05-26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3F8  0063  0000)

事件 95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6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5.747  2002-05-26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7FE  0063  0000)

事件 96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37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5.744  2002-05-26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7F5  0063  0000)

事件 97 / 100:  事件 ID 16# 3842
模块 确定
模块类型:分布式 I/0
输入地址:  2043
用户信息可用
来自替代者的诊断中断
所需的 OB:诊断中断 OB (OB82)
在当前工作模式下,OB 未找到、或被禁用、或无法启动
外部错误, 离开的事件
23:37:55.741  2002-05-26
(编码: 16# 3842  FE52  C554  07FB  0063  0000)

事件 98 / 100:  事件 ID 16# 5371
分布式 I/0:结束与插槽   2  上的 DP 主站/IO 控制器同步
分布式站数目: 13
进入的事件
23:37:55.727  2002-05-26
(编码: 16# 5371  FF02  C150  000D  0000  0000)

事件 99 / 100:  事件 ID 16# 4358
所有模块都做好运行准备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23:37:53.037  2002-05-26
(编码: 16# 4358  FF44  0000  0000  0000  0000)

事件 100 / 100:  事件 ID 16# 4357
模块监视时间已启动
工作模式:STOP (内部)
进入的事件
23:37:43.478  2002-05-26
(编码: 16# 4357  FF44  0000  0000  0000  0000)

楼主:
出现故障以后,我们就已经更换了PLC和MMC卡,结果这个故障还是有复发;
CPU里的属性数据没有进行修改;
程序要分卷压缩,稍后上传;

网友E:
考虑过电源的问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源???
某个从站电源有异常导致从站不能通讯?这个系统会调用OB86啊?

网友A:
26号站那里去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啊,终端电阻有没有投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这边26号站点是有关工艺安全的阀岛,现在不能访问是因为控制电源还没有接通;待系统恢复正常后消除常规报警后这站点才通电的。

网友B:
我建议你更改一下WDT的监控时间来看看效果,如果没有效果,请贴出最新的模块诊断信息。

楼主:
谢谢指导!
我们今天利用停产的时间把CP换掉了!如果再不行的话再修改WDT时间!
因为这个程序我们运行了有8年了,要是程序有问题的话不会到现在才出现!
前期曾偶有出现操作屏通讯中断的故障,当时只是重启操作屏电源就排除了!
我们怀疑这个扫描超时跟这个硬件有关!
另外,我们现场监测PLC正常工作时的扫描周期只有4MS.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终于把这个PLC死机的原因找到了!
我们有个洗瓶水泵受液位控制,中液位条件满足时泵启动,低液位报警时泵停止工作;实际的情况是中液位正常时突然出现了第液位报警,结果泵无法执行程序而死循环,结果就是PLC进入了STOP模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终于把这个PLC死机的原因找到了!
我们有个洗瓶水泵受液位控制,中液位条件满足时泵启动,低液位报警时泵停止工作;实际的情况是中液位正常时突然出现了第液位报警,结果泵无法执行程序而死循环,结果就是PLC进入了STOP模式!

这个还是属于程序中保护不够。

我先前写的程序对一些需要考虑到特殊情况的区域都会加一个限时的保护,一旦时间到达而动作信号没有,则判断出现问题,调用故障处理程序。

网友F:
是程序里存在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