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功补偿一事请教大家了

楼主(2015-04-16):
见上图
最初就是一台集中补偿,单机补偿是后面装的.
刚开始以为无功控制仪有问题,换了还是一样...
在这请教大家了...

网友A:
线路重复补偿了,要么撤销单机补偿柜,要么把单机补偿柜的采样点前移。

网友B:
取样点就选择一处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全部电机停止,取样电流会有吗?

网友D:
电压取样点接错了,重新检查按线路接线即可。

网友E:
用一台功率补偿控制仪,就可以。把补偿柜直接按在变压器二次上。电流信号去一次电流

网友F:
看看接线对不对
自动控制器设置有没有问题??

网友G:
我也没做过,跟大家学习了

网友H:
补偿柜电力局做好了,你管它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