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

楼主(2015-04-16):
梯控板和可视对讲怎么共用一条两芯rs485通讯线?

网友A:
没见过两路通讯信号共用一路电缆线路进行传输的案例,估计会互相干扰的,建议分成两路进行独立传输。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中间加个设备可以实现吗?布线的时候少了一条线,再施工有难度,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的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拉手链接,直接接在一个设备上面,再从这个设备跳一根线到另外一个设备就行

网友A:
其实一个RS-485网络可以组网连接32台设备,只要不超过这个数量,在这个数量之下是任意增减终端数量的。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不知485线是否带屏蔽,有的话在线上做文章吧。

网友D:
我估计有点难度,  期待有好的办法。

网友E:
分时轮流通信应该可以吧

网友F:
485信号分离器可以做到,但是干扰是大问题

网友G:
本论坛已有类似解决方案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3946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