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

楼主(2015-04-16):
客户要求测量钢管的直径(规格比较多,直径大小不一,钢管中心不一致)要求精度在1mm,有什么方法能测么?

网友A:
手工用卡尺,设备自动化用电阻尺,你要具体说出你的工艺要求

网友B:
内径还是外径,太多了就用CCD

网友C:
人工是比较靠谱的,如果不是流水线大批量就用人工

网友D:
这个要看现场情况
电子类测量仪器想轻松就必须自动化
这样就必须有配套设备才能实现

网友E:
基本上有两种测试方案,传统的接触式定位测量,和最先进的非接触式的视觉控制系统测量。
因为该两种方案造价差异巨大,高达数万元的差异,需要事先质询客户能够承受的和支付设备款的最高数额。

网友F(2015-05-25):
激光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