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师帮忙看看这个流量积算仪怎么接线

楼主(2015-04-16):
温度传感器的线如何接?现场显示不对,-99,不知什么原因?怎么确定是仪表的问题还是传感器的问题,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温度传感器离的仪表不是特别远的话 就直接接两根线就可以了。就像温度传感器上 三个端子,左边两个短接出来一根到仪表11,右边端子出来一根到仪表10;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换个温度试试,如果还是这样就是仪表的问题了。
楼主可以测量一下温度出来两根线的电阻值。pt100是铂热电阻,阻值跟温度的变化成正比。PT100的阻值与温度变化关系为:当PT100温度为0℃时它的阻值为100欧姆,在100℃时它的阻值约为138.5欧姆。

网友B:
你这个应该是温度变送模块,输出4----20毫安电流,好坏拿万用表串一下就知道了,表一般很少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10和11之间应该有电压吗/?电压应该是多少?1.5V正常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传感器的“+,-”不用接24V的电源啊?

网友C:
你这积算仪是带温度压力补偿的,从仪表的实际端子接线看:1、2端接的是流量信号,6、7端接的是压力信号,10、11、12端接的是热电阻温度信号,你把热电阻接线盒内的下边三个端子从左到右与仪表的12、11、10端相接就行了。由于你的热元件是两线制的,所以要在热电阻接线盒内把12、11短接。

网友A:
回复 楼主:
刚才 没注意看,
你下面这个是温度变送器,(标着输出4-20 mA);上面两个端子是输出的电流信号,不是接电源正负的。一般是+接24V+,
-端子接PLC信号,PLC的另一端子接24V-。
这个仪表 和 下面这个变送器是分开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太谢谢您了,那么如果这样接还是显示不对的话是不是证明仪表是有问题了,因为我测量了一下温变的电阻是108欧,应该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接温度实际值会直接显示在仪表上吗?还是只作为计算时使用?怎么让温度数值显示在仪表上呢,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网友D:
你的仪表有4-20MA接口吗,你的第二张图是PT100变送器输出的是4-20MA,所以仪表也有4-20MA接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样接温度实际值会直接显示在仪表上吗?还是只作为计算时使用?怎么让温度数值显示在仪表上呢,不好意思,麻烦你了
按“功能”键可翻页显示所测量的温度值,C打头的是温度,P打头的是压力。这仪表是需要进行参数设定才会显示正常值的,不知原来的设定有没有变化?

网友E:
传感器+ _是电源,接上热电阻测量输出电流就知道是不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