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检修知识

楼主(2015-04-16):
轴承座打麻点处理跑外圆麻点怎么打有什么要求沒有

网友A:
随便打均匀点

网友B:
打麻点小电机还行,大电机还是做金属喷涂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打麻点小电机还行,大电机还是做金属喷涂比较好。
干过这样的事,小电机的轴承套松了,打上麻点将就着用一阵,这也是权宜之计 。

网友D:
打完麻点,在弄点螺纹胶。螺纹胶不要太多!

网友E:
垫点铜皮也可以。

网友F:
多大电机啊。小电机还行。太大电机可能就不好用了

网友G:
没有这样干过
基本上都是直接换了
这样搞也用不了多长时间!

网友H:
麻点打匀点就行。

网友I:
做过不5,5KW的车小加钢套焊边再车标准的轴承轴

网友J:
我以前小电机打过,要是轴承太框了,也不起什么大做用

网友K:
不耐用,大电机要加套。

网友L:
这种我也做过,只是权宜之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