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6):
1:1传动的情况下,通过变频调速的电机力矩是如何变化的?是否在额定功率,即在50HZ情况下电机力矩最大呢?
有点糊涂了~求大师解答。

网友A:
变频器控制的电机驱动系统,在电机的额定转速以内,理论上是可以实现恒转矩运行的。也就是说,从最小转速到额定转速,电机输出都可以达到额定转矩。额定转速至最高转速,电机都可以输出额定功率。

这就是传说中的电机恒转矩特性和恒功率特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速太小也不好吧?我看有些贴子说转速太低电压也会低,所以力矩有减少~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但是变频器有一个转矩补偿功能的,或者用V/F模式。

网友A:
回复 楼主:
是的,如果是变频器控制的电机,如果有编码器反馈,速度闭环控制,最低转速从1Hz开始,到50Hz(额定频率)的范围,都可以做到恒转矩驱动;对于我编码器的频率控制(转速开环),应该是最低转速从5Hz开始,可满转矩输出驱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转速太小也不好吧?我看有些贴子说转速太低电压也会低,所以力矩有减少~
降频肯定的降压啊,不降压电机就冒烟了。
降频时电机阻抗也就降低了,不降压磁饱和了电流聚增就冒烟了

网友D:
在基频以下是横转矩,在基频以上是横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