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6):
请教各位老师们:
C200是32位计数器,那么DMOV C200 D128,是自动把C200的值放入D128,D129中,C200中的数值是45699,那么D129D128组成的空间也是显示45699,怎样通过设置才能实现modscan把D129D129作为一个整体数据读过来?目前情况是,modscan读取时,出现了负数,D129,D128被分开了。

楼主:
比如 FROM H1 H80 D128 K2,把1号机的H80 H81两个地址的数据读到D128,D129中,那么本来45699的值是怎样显示的?还能显示45699吗?

网友A:
你的modscan上不支持32位的数据?

网友B:
楼主,我传了三张图,希望可以帮到您。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您贴图表情,我就切换一下就可以了。
顺便问下integer类型,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显示成这种类型?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都是用自己做的软件,modscan 我不用  integer类型在modscan的数值范围,我不是很清楚,不过从操作结果来看,integer类型的数值范围是  -32,768 到 32,767

从数值范围您就知道了,只要数值在这个范围内,就可以用integer类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明白了,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