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6):
想问下 win7  64位系统 可以安装CAD2004版本吗 昨天装了2004的  双击都没反应

网友A:
估计不行,

网友B:
没有64位的cad2004,用虚拟机的话你还不如用2010,如果只是对2010的界面不习惯的话,你可以在cad的右下角的切换工作空间里改成autocad经典就可以了。

网友B:
你用兼容模式安装看看呢?在安装文件上点右键,选择xppack2或者xppack3兼容模式,acad.exe同样处理,然后安装。 还需要用管理员模式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2010的字体与04版不兼容 用10版打开后文字都横七竖八的 要么就是和其他线条重叠 哎

网友C:
回复 楼主:
字体不同 ,就把字体全部更换了,

04版是不行吧。

网友D:
32位的win7都安装不上

网友E:
2014估计危险  我没装过。我现在用的2012版,W7    64

网友F:
2012版挺好用的

网友G:
我的WIN8.1 64位装64位CAD2014快起来飞一般的感觉,WIN7应该没问题,。

网友H:
我win7 64位的用过2004版的,至少可以正常运行
看看提示吧
用管理员权限运行试过没有
看看有什么提示!

网友I:
2004版win7下我没装成功过,建议08以上版本吧。现在我用的是08,还得找64位版本的才能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