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6):
最近看到坛友有讨论到这样的问题:就是plc自带的脉冲输出只支持2轴或是3轴,但是系统本身要控制多轴(比如7,8轴,),这些轴都是单独动作的,看到大家都在讨论可以用继电器转化来实现,能否具体讲解一下原理?有点整不明白,望大神指点一二,谢过了!

网友A:
用继电器切一下高速脉冲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能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B:
等高手指点学习!学习学习努力努力

网友C:
就是主要哪个电机动作的时候就用继电器把脉冲信号切换过去,比如只有一路脉冲,实际需要驱动4路步进电机,但是4个步进电机时序上没有同时动作,那么用4个中继,中继进线接到同一路脉冲信号,出线分别接到4个步进,哪个需要动作就接通哪个中继,其他中继因为没有接通脉冲信号没过去所以不会动作

网友A:
楼上说的对,看你的步进电机是不是一起动作

网友D:
搞工业自动化设备,没必要这样来节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详细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搞工业自动化设备,没必要这样来节约;
在当今的市场情况下,能省就省,也许在竞争中就可以胜出.
前日询问S7-200 CPU226 与LOGO正常差价,最近有结果,用LOGO替代226 能节省千元以上,对于年产300台以上的企业什么镜头,转换成功者奖金相当一年的本职工资.
利用的就是时序,分别控制.
项目还在测试中.

网友D:
能用LOGO实现的,只能说原来用CPU226真的浪费了;

网友C:
226老啦 优势就是那2串口了  我们现在都用cp1h 4路模拟量输入 2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