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6):
现手头有一台安川F7的机子,型号为CIMR-F7B4030,由于机内发火烧的一片黑,模块有一路坏了,今天我将驱动板拆下大概测量无短路的情况下上了母线电,测试各组供电电压都正常,就将主板也接起来,上电报ope01,查说明书说是功率不匹配,然后又依据说明说找到了功率设置参数o2-04,其值为2C,也和本机功率30kw是匹配的,但具体报这个故障就不知所措了,遇到过此问题的朋友希望指点我一下检修的方向

网友A:
电流检测电路查查

楼主:
1楼能说说为什么要查电流检测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