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6):
有没有对西门子G130变频器了解的,使用增量编码器,给定转速与实际转速是匹配的,会报故障F31118,取消编码器监控后正常。求赐教!
求西门子G130变频器调试参数,增量编码器,90kw变频器用于卷扬机75kw电机。

网友A:
编码器的信号没有达到接收的要求和标准。应该使用编码器的专用信号电缆。也就是两两双绞带屏蔽的信号电缆,屏蔽层两端接地。

或者是编码器的联轴器连接有问题。

这个故障与参数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