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到的接触器线圈

楼主(2015-04-16):
今天我单位的一个CJ20-630的接触器线圈烧了,换上新的恢复正常。我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线圈,不知道起啥作用,不知道各位师傅遇见过没有,请赐教。

网友A:
今天看到一个正泰CJ40-1000也是这样的,还想问问

网友B:
这形状的线圈是没看过,长见识了

网友C:
这是节能线圈。

网友D:
节能的,大电流吸合小电流维持,但是有一个弊病就是辅助点分不开始容易烧线圈,

网友E:
长见识了,头一回见到。接触器线圈都整节能了。

网友F:
也表示头一回见到。

网友G:
接触器也修,神了!

网友H:
长见识了,头一回见到。接触器线圈都整节能了

网友I:
高级,,,没用过

网友J:
长见识了

网友K:
下次有机会也上个节能的接触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D:
节能的,大电流吸合小电流维持,但是有一个弊病就是辅助点分不开始容易烧线圈,
赞同,以前在煤矿碰到烧线圈基本上都是铺助触点出问题导致。

网友M:
看来是节能节到线圈烧。

网友N:
还是两个圈的,少见

网友O:
节能节到家了 越节能的东西越容易坏

网友P:
容易烧线圈就不喜欢用。

网友Q:
没见过
楼主可否详细介绍一下

网友R:
回复 网友G:
630的接触器直接换挺贵的,换个线圈才多少钱。

网友S:
我还没打开看过啊  坏了直接就换新的啊

网友T:
没有见过,我们的接触器坏了一般直接换,换下来的走三包更换或维修,自己没拆过

网友U:
长眼了,头一次见到

网友V:
没见过啊   也没拆过啊

网友W:
烧线圈的原因可多了,触点或电磁铁有间隙,就容易烧线圈。另外,线圈的匝数少,也容易烧。

网友X:
这样的接触器真没用过,长长见识。

网友Y:
回复 网友D:
好像是交流吸合,直流维持。

网友Z:
一般都是单圈,双圈的没有见过,我们这里一般都是直接换接触器,一般接触器都是触点坏,线圈很少烧啊!

网友AA:
带无声运行的

网友AB:
施耐德接触器也有类似的线圈,不过人家是电子式的,用表量线圈二端是不通的,哈哈

网友AC:
这样的线圈大型接触器上很常见的啊。。我还用这个线圈和铁芯绕制过变压器呢。这个线圈烧了也可以自己绕的。

网友AD:
头一次见,长见识了,楼主能讲的细致点吗

网友AE:
头一次见这种!

网友AF:
回复 网友AB:
说的对。施耐德是有一个电路板的形式。比较耐用

网友AG:
直接换新的.

网友AH:
回复 网友S:
我们公司帮LS制作线圈,他们的大容量产品就是用线路板实现大电流吸合,小电流维持

网友AI(2015-07-01):
太一般了   日本三菱的都电子节能 没有开关的

网友AJ:
表示没见过,学习

网友AK:
没见过,能给个全景照片就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