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里定时器用在库程序里有什么影响

楼主(2015-04-16):
图中的T37是自己做的库程序,有个输出点是用T37触发的输出。我在这里想问的是,如果多次调用的话,会不会T37一动作,调用过的块都会一起动作?能不能把T37也用个变量表示?

楼主:
木有人试过?

网友A:
T37想定时得这个子程序能先调用,如果子程序一直调用,那定时器肯定一直受影响

网友B:
楼主这样写有没有考虑过T37的感受?如果多次调用子程序你的输出就会受影响了!解决方法很简单,可以在外面输入秒脉冲计算,然后在子程序中比较,注意带局部变量的子程序中不能出现上升沿、下降沿、计时器等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子程序里一定要用到定时器,怎么才能实现啊?只能在主程序里一步步写吗?

网友C:
用300写过3*3=7的。。。200没用过,建议300写,写一个FC然后调用修改修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