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液压油缸问题。

楼主(2015-04-17):
请问这个液压电磁阀怎么调节;谢谢!

网友A:
用手拧下面那个小圈,调大调小,你试一下!

网友B:
上面标识有,INC方向十,DEC方向减,

网友C:
一个三通电磁阀吧,一进二出,油泵泵头进管,两根出管分别接驳到液压杆身上。
第三张图片里面的调节阀,就跟拧水龙头一样的道理,是调节液压杆速度使用的,顺时针拧紧速度变慢,反时针拧松速度变快。

网友D:
调整油压及控制油路方向切换

网友E:
为什么要调节?

网友F:
上面是一个双头电磁阀,下面是一个叠加式节流阀,调节节流阀旋钮来改变油缸动作的快慢。INC方向加大油压,DEC方向减小油压。这样就能控制油缸动作的快慢,达到工艺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G:
没看明白那个是调节油泵的还是调油缸的,不过无论调哪个的,都调合适了就行了,调多了损坏阀

网友H:
就是那个旋钮
我以前在老成型机上遇到过

网友I:
我感觉下面那个小阀只是能调流量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一个三通电磁阀吧,一进二出,油泵泵头进管,两根出管分别接驳到液压杆身上。
第三张图片里面的调节阀,就跟拧水龙头一样的道理,是调节液压杆速度使用的,顺时针拧紧速度变慢,反时针拧松速度变快。
那回油管接哪?

网友K:
楼主。我这边也有。是升降平台用的。换向阀。

网友L:
那个就是调压力的。和减压阀差不多。 压力高,你的缸就动作快。

网友M:
液压阀组这个使用中是不调节的,调节参数要根据后方设备来定

网友N:
液压的,我们的不太一样,压力可以调整。

网友O:
节流阀吧,调整执行机构的运行速度。

网友P:
那个旋钮调节油缸升降快慢的。顺时针慢,逆时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