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7):
我要使用两个增量式编码器,要使用2个高速计数器,请问,怎么连接编码器,才能与两个高速计数器#0,#1对应?

网友A:
二个编码器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B:
上欧姆龙官网下一个高速计数器的手册,里面说的很详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可以接两个,但是我不知道接编码器接入是不是接特定的点,请问在I/O点上怎么接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看了,但是还是不太清楚,

网友C:
要求接入特定端子,具体查一下资料,好像cp1l的几款cpu有点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