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7):
有一技术问题请教大家:
有5组加热器,每组都是3相(星形接法),每组都是12KW(每相都是4KW),用来调节室内温度;
其中第1组用PWM方式控制(PLC晶体管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其余4组都是直接启动停止(交流接触器主触点接加热器)
想问的是:当需要开加热器的时候,第1组PWM方式开的话,如果加载量达到100,也就是说第1组全开的时候,温度还是上不去,这个时候肯定要开第2组了,然后第2组全开后,第1组又是以PWM方式调节,这个时候如果第1组加载量到达100,温度还是上不去,那就要再开第3组了,以此类推!想的是第1组加载量到达100的时候多少时间后再开第2组呢?开了第2组后,第1组当时不是加载量为100么,如何再重新开始自动调节呢?

网友A:
呵呵,想知道具体的时间数值对吧,这就是工艺参数的问题了。
工艺参数的调节,是根据设备现场调试的结果修正的,而不是凭空想象的。或者某些环境,可以通过计算公式计算出预先大概的结果,但是也必须经现场调试来做最后修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