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音箱

楼主(2015-04-17):
工厂无源音箱无声折开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工厂无源音箱无声折开分解

楼主:
引用 楼主:
引用 楼主:
工厂无源音箱无声折开分解
折开面板

网友A:
休好了吗

网友B:
里面有分频电路吗?还是简简单单的并联喇叭而已?

网友C:
线断了吧,看到有修喇叭的,那个技术好,重新绕线圈糊纸盆,修的都是高级音箱

网友D:
一点声音,也没有吗。

网友E:
无源的吗?看着不像啊。

楼主:
谢谢各位同仁,音箱无分频电路交流50伏输入经40W变压器输出,里面四个喇叭并联,实测三个喇叭无阻值,一个喇叭7.8欧是好的己更埃好

网友F:
这种不带功放的音响都比较简单
只要功放有输出就好办

网友G:
不象无源音箱。

网友H:
回复 楼主:
这是定压式功放

网友I:
回复 网友C:
一般都是换音圈。有成品卖

网友J:
看4只喇叭一样的,没有高中低音区分。

网友K:
这是无源的音响?

网友L:
这个是定压110 v驱动吧

网友M:
音响没修过,跟大家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