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模组,哪位有更好的推荐?

楼主(2015-04-17):
下图是我现在用的继电器模组,还是很方便的,只是小继电器容易烧,哪位有更好的继电器模组推荐?我的继电器带的负载都是电磁阀。

网友A:
菲尼克斯,finder的设备上见过,具体自己未采购过,型号未知。。。

网友B:
用胜蓝的吧!

网友C:
我们也有PLC出来控制电磁阀。

网友D:
带的电磁阀是直流还是交流的?线圈功率多少?要是直流的就加一个续流二极管,交流的加阻容吸收。

网友E:
按照4楼的方法试下!

网友F:
一般气动电磁阀我都用晶体管放大板

网友G:
参照6楼,交流电磁阀的话直接使用大容量的可控硅板来进行控制,无机械触点的开关电子元件,只要设计的容量富足,感觉使用N年都不会坏。

网友H:
是不是选型太小了,还是电磁阀长期得电呀,可以修改修改程序看看

网友I:
看看有点小啊

网友J:
动作频繁,应考虑散热

网友K:
松下的继电器,质量还是很不错的;
三菱FX1N/FX1S的PLC很多内部就是这款继电器;
5A的电流,如果经常烧说明你负载过大或有短路情况;
可以用10A的继电器模块,不过体积比你现在用的要大的多;

网友L:
可以用中间继电器啊

网友M:
你的电磁阀是交流还是直流的?要是直流的可以反并联二极管

网友N:
有点小啊

网友O:
直流用晶体管,比继电器耐用。

网友P:
看样子,有点小呀!

网友Q:
引用 楼主:
下图是我现在用的继电器模组,还是很方便的,只是小继电器容易烧,哪位有更好的继电器模组推荐?我的继电器带的负载都是电磁阀。
类似问题不排除设计选型错误,换再好的继电器模组都不好使.
如果是电流引起的烧毁,换大容量的,但体积就没这么小了.
如果是由于动作频率高引起的"烧毁"就换固态的.
如果是感性负载引起的加阻容或二极管或压敏电阻.

网友R:
自己设计做一块,想要多少个一组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