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7):
PLC之间设成主从站(主站没有站号,从站有设置站号),主从站之间可以联网读取数据了,然后它们各自的RS485接口并联(A接A,B接B)起来一起接到“RS485转以太网模块”的RS485接口上,通过modscan读取数据,现在发现从站数据可以读到,但是主站的数据就读不到了,经常出现time out,会显示值,但不是显示正确的值,求助是怎么一回事,如何解决?是并接的PLC之间不能有主从站关系吗,只能都设成从站配站号?

网友A:
你这个是把从站和主站全部并联接到485转以太网的串口上?
1、如果是,你的所谓主站PLC对你的上位软件就是从站,没站号,是不可能读到数据的。
2、如果你PLC主站去读取从站的数据,然后主站PLC跟485转以太网模块连接,前提是主站PLC有两个串口,一个跟下位作为主站口,另一个跟上位通讯,作为从站口。
3、通讯线连接最好采用手拉手接线方式。
4、modbus不支持多主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道理,学习了,thx!

网友B:
可以用TG900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论坛上有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我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