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自己写的小程序

楼主(2015-04-17):
家里的路由刷dd-wrt的,路由系统不稳定一直开太久就会当机,一挡机就初始化了,上网密码 无线密码 ip地址 vpn(设了个vpn服务器) ddns (花生壳域名)多要从设。所以就要隔两天重启下,想了想就用s7-200写了个简单的逻辑。两天自动断电五秒。逻辑太简单了勿喷哦,也交流下还有什么逻辑可以达到目的或简化程序。在请教下程序结尾要写---end吗?要的话怎么写没看到此逻辑。

网友A:
西门子编程软件主程序末尾不需要写END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子程序要吗?需要的话怎么写?直接键盘敲end吗。别的品牌如三菱的要写吗?

网友B:
西门子的不用END,三菱的一般要END,不要也可以运行。

网友C:
想法是好,家用有点浪费啊

网友D:
用个双延时继电器,不用plc

网友E:
作为练习和试验,还是不错的。

网友F:
楼主能把你花生壳的使用经验分享下么。

网友G:
用SM0.4提供一分钟的时间脉冲,2天就是2880分钟,用一个计数器就可以了。

网友H:
不错的,多玩玩就掌握的越多越快。努力。

网友I:
不用写,想欧姆龙有end但是会在结尾自己生成

网友J:
只是为了这个
还不如买一个控制路灯的那种时控器
便宜有效!

楼主:
这是我家花生壳的设置页面,账号我涂掉了,楼上的师傅可以照设应该没问题的。
plc我是设的玩的,毕竟四百多块当定时器也委屈了这产品。家里是有定时插座,只是想一下用plc来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路由设置图片

网友K:
只能是PLC练习了,方向不对走的越快就越远

网友L:
恭喜进入第一步

网友M:
卖个时控器就可以了

网友N:
好像dd-wrt本身就带定时重启功能吧,到管理界面看看,你一定要外接电路,直接用个时控开关就可搞定,可以设置时间那种,50块钱

网友O:
看完后我有个疑问,既然你都说了两天短一次电,那总时间有了,就不用这么繁琐了吧,难得是我看不到程序里内有玄机

楼主:
回复 网友O:
内有玄机?不明白请明示。写这个程序只是写着玩的,程序很简单,意义也不大就只是想大家看看自己的小乐趣,家里有现成的定时插座可以直接用只是定时最短差一分钟断电时间长了点。

网友P:
呵呵。

我的DDWRT 做AP 开机半个月都不会出问题。

记得是TP941 V2刷的。

只要硬件没问题,一般不会死机。

配置是 4M 32M

网友Q:
和我以前做的定时停机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