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7):
西门子伺服电机。原电机损坏,新装一个型号一致,但报警显示序列号不正确?如何处理。S120功率模块

楼主:
在线急等

网友A:
是用在西门子数控系统上面的吗?

网友B:
可以打电话问厂家看,不行只能整套换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在一个铣床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能是那个参数设置不对

网友C:
估计参数要改。

网友D:
这个修改参数不可以吗?

网友A:
找到驱动器CU_I参数P9,输入1;参数P9906,输入3;参数P9输入0。
先试试看。

网友A:
如还不行的话就要对驱动器进行重新配置了。具体可以参考相对应的系统简明调试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几天设备大修,明天再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