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7):
请教一问题,系统与伺服、电机之间具体的控制是怎样的,尤其是那些编码器反馈,和模拟电压等等,请教各位大神们,详细点,谢谢,

网友A:
编码器反馈给伺服驱动器的信号原理以及伺服驱动器内部是如何控制伺服马达的,所有的厂家资料对这方面均避而不谈,因为一旦泄露这些控制原理的技术,将会培养自己未来的潜在竞争对手。
客户只需要懂得伺服驱动器如何进行外部接线,连接PLC或者发运转信号给伺服驱动器的发令控制器,让其正常运转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教,我还有些问题想问问,系统plc发信号给伺服流程是怎样的,还有系统和伺服之间有反馈线相连,那它们的信息交换是怎样呢,需要plc来运载这些数据吗

楼主:
谢谢你的指教,我还有些问题想问问,系统plc发信号给伺服流程是怎样的,还有系统和伺服之间有反馈线相连,那它们的信息交换是怎样呢,需要plc来运载这些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