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7):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楼主:
像这种开关, 如果要临时停电挂牌怎么挂?  以前我们都用不干胶, 但是不干胶也可能容易掉,有时还不见得有这个不干胶,  而且我觉得不规范, 规范的做法是怎样的?

还有这种开关标识, 我想用记号笔标记清楚, 前级开关位置也要记上才好。 有的开关上涂改过怕是不能写了, 可能还是要用不干胶。

楼主:
开关我是没有动的, 开关位置和上面写的字,我就觉得很乱, 我估计以后用不干胶写禁止合闸怕是不灵了。

网友A:
专用空开盖子,带钥匙的。

楼主:
上个星期参加里区里的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培训,博士讲课好深奥的,没怎么听明白, 条条框框很多, 形式要做足, 安全标语, 上岗证什么的, 不知道会不会检查到这些细节问题。

网友B:
柜门(锁)挂标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柜门(锁)挂标志。

塑料壳壳锁不了的, 就是装在电控柜里也有好多锁不了, 有的还要工具就能开,有的只要手一按就开了, 难道都要换锁?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们工作的时候在倒闸上挂起警示牌:有人工作,禁止合闸。
你也可以在柜门上挂一警示牌

网友C:
这个也可以挂牌!

网友D:
在禁止合闸的牌子上固定两块强磁,用时往柜门把手附近一吸,要开门就看见了!像图上这种,写的多了就没人看了,还以为是以前写的,直接就合闸了……

网友E:
临时检修就用不干胶纸贴上,长时间不用将线拆掉。

网友F:
应该把下线拆掉啊!

网友G:
后果自负是骗人的!

网友H:
要是不用,下口线拆掉

楼主:
引用 网友H:
要是不用,下口线拆掉

装了肯定是要用的,只是暂时不用, 或者检修时,  看来适合挂这种开关的标识牌是一空白, 我有个想法, 做一个小牌子带小夹子 如何?

网友I:
有时挂牌子都不顶用,写个电话号码,要送电先联系。

网友J:
这种开关有安全锁具的,我们一直用的

网友J:
这种安全锁具可以禁止合闸和分闸两种功能

网友K:
断路器要挂牌,隐患台帐要有相应的记录。

网友H:
还有这么好的东西

网友L:
做一块牌子用线穿过开关把手挂上。

网友M:
这种小空开临时禁合,用电工胶带封住.
还没遇到不开眼的敢贸然合上.
再一这种开关离现场都不远.

网友N:
远距离检修这种开关的话,建议拆线,毕竟你这里就你一个人,我们公司2个人干活,也就一个字,远距离就拆。小命要紧。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看了一下我们家的开关,那个孔好小,  上锁没必要, 那个孔倒是可以挂一个小牌牌, 看来这种小牌子还得定做

网友O:
开关上有孔是上安全锁的

网友P:
确实第一次见这种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