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电流

楼主(2015-04-17):
37KW 电机, 三相电流允许相差多少啊。现在我们这里最高的和最低的相差10A

网友A:
不正常,这样电机不烧都不信

网友B:
要检查三相电压是否平衡,根据电压估算一下.

网友C:
有一个问题是测量是否能保证准确。

网友D:
三相不平衡电流不超过10%为合格。这个要求是要排除三相电压不平衡造成因素。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压平衡,电压382

网友E:
不平衡也没办法,只能继续使用,注意电机的温升。

网友F:
电压平衡,电压正常,还相差10A,注意观察吧。

网友G:
如果电压正常且平衡的话
应该是电机的问题
一般要求是偏差小于10%

网友H:
两台相同90千瓦水泵,一台106安,一台160安,同一管道,同一压力,同一型号电柜,用了N年了。160的那台水泵是从安装后一直那个样。

网友I:
当三相电源平衡时,电动机的三相空载电流中的任何一相与三相平均值的偏差应不大于三相平均值的10%。

网友J:
是电机有问题,可测一下电阻,有可能电机绕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