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开始学习PLC,请老手指教.

楼主(2015-04-17):
下图中第3图中的 X003 和 X001 都接的是常开,这个程序怎么会运行?如果参照 图1 ,这个没有构成回路,运行不了,如果参照 图2,X000 闭合后,经过 X001 ,X002,输出到 Y000,但是为什么PLC上上面接的 FR SB001 都是常开的呢?在 图3 中,按下 SB1 ,但 SB2 和 FR 是常开的,PLC 会输出吗?

网友A:
PLC内部是常闭的,你外面再接常闭,表面输入继电器X得电,想象一个继电器得电,常闭会不会变成断开了,所以说外部接成常开点,按下时,内部就会变成断开的,不按时,内部是常闭状态。

网友B:
你把X0当作是继电器一样用就好,X0接通等于X0线圈得电,X0的触点常开变常闭,常闭变常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有点理解你的意思了:是不是说把第三图中所标示的 X000 等看成是个继电器线圈,而把第二个图中标示的 X000 等只能看作是 触点,这样说,假如第三图中 X000 接点与 COM 闭合,也就是 SB1按下时,X000这个线圈得电,那么第二个图中标示的 X000 这个常开触点就闭合,是这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有点理解你的意思了:是不是说把第三图中所标示的 X000 等看成是个继电器线圈,而把第二个图中标示的 X000 等只能看作是 触点,这样说,假如第三图中 X000 接点与 COM 闭合,也就是 SB1按下时,X000这个线圈得电,那么第二个图中标示的 X000 这个常开触点就闭合,是这样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是这样的,不过X0当作中继用的意想是为了分析解而假设的

网友C:
道理已经懂了
只是这个接法并不合理 X0 X2 还是应该接常闭点才合理。 程序中,X0 X2改成常开点

网友D:
回复 网友C:
这个是实际中的运用,都是这样,这样就安全。

网友C:
回复 网友D:
1、常闭点的断开行程小于常开点的闭合行程;
2、接常开点时,如果X0 X2的接线掉了,过热及停止按钮将不会起作用;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解答,对于一个刚接触PLC的新手来说,受益良多,谢谢你们.